双敏 UC19N

楼主(2010-09-02):
  刚接到此板的时候、待机3.3不够、打A14桥挂、我拆了网卡、A14正常、待机3.3V回来了、不加显卡还不加电.......CPU、南桥北桥电压都正常、惟独内存电压0.92V。0.00V。我换了RT9202..W83电压还是上不去、真郁闷、亮给内寸供电的MOS管、都正常、难道是我换的RT9202。W83是坏的?

网友:
查外围的电阻及VTT产生的IC

网友:
呵呵,我是新手,可以说的在详细点么。。- - 乐天大哥

网友:
换cpu供电ic

网友:
换cpu供电ic这样有效果吗...我明天去看下

网友:
一般的都是先有的内存供电,后有的CPu供电啊
这个换CPU   IC 有什么用啊,
RT9202的VCC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0.92V不知道你是测的什么地方
   如果是主供电的话 那么就是不正常的   查一下内存供电管输入极电压  控制极电压分别的多少

网友:
RT9202的VCC是第几脚?

网友:
极电压和控制电压都是正常的、内存电压那2脚正常应该是1.3V 2.5V左右  可此板是0.0V..0.92V...

网友:
VCC正常啊

网友:
上管3.3V 4.8V 2.5V    下管2.4V  4.4V  0.0V

网友:
应该还是9202的问题,这个东东太爱坏了

网友:
LZ上面说的 上管3.3V 4.8V 2.5V     2.5V 是什么电压?貌似像内存供电呀!有点乱!

网友:
我说的就是内存电压啊!

网友:
我换了3个9202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真郁闷。VCC正常,第一脚6V多!

网友:
你现在用表笔延着上下管的G极分别跑一下线路,下次描述故障要把测试的电压值说清楚了
0.9v如果是哪里的电压?

网友:
我也好象看不懂 上管供电2.5都出来了 然后这个2.5是和槽子直联的  那么0.92是哪个点测出来的? 郁闷 掉头发了

网友:
量内存电压1代的。量上下2脚嘛。一个脚是0.92V 一个脚是0.00V  2代的只量一个脚麻。1.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2.4V是对的  有些板虽然是第二代的内存  但是要插上内存后电压就会正常了

网友:
你测场馆上都有电压了   内存供电应该正常了     即使有0欧电阻烧断也只会为0V。修过桥供电坏引起内存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
内存供电修上来了、可是还不复位、有时还掉电呢、不过一掉瞬间可上电!!!

网友:
2.5是时钟信号啊 内存 是一代 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