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好坏

楼主(2010-09-02):
如何测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好坏???、
最好详细些,本人是新手,大家帮帮

网友:
接到主机上, 看一下信号灯的颜色。,有信号和没有信号是不一样的,

有变化应就是好的吧,,

网友:
多买写资料看看吧,有变化应就是好的,

网友:
量电压,接信号!

网友:
凭感觉,或者换通用版试试

网友:
可以用代换法。

网友:
能用开关关掉然后能开启,指示灯跟随变化,基本上驱动板正常

网友(2010-10-07):
楼上几位都 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