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 无待机修复

楼主(2010-09-02):
接一IBM R61E的机器,客户说不通电。测试裸板,发现保护隔离都没过。

测得Q34的第四脚电压是19.5V,明显不符合Q34导通条件,根据上图测得-PWRSHUTDOWN为低电平。而要使Q34导通,这个信号必须为高电平。这个信号由BD4176KVT发出(下图)

先测量BD4176KVT的供电,59PIN有20V电压,16  PIN ,61PIN有3.3V。BD4176KVT供电正常而-PWRSHUTDOWN没有正常输出,二话没说就把它换了。插上电,电源指针动都不都下。一测,-PWRSHUTDOWN还是没有正常输出。以为换上去的料是坏的,搞了个新的换上去,还不能正常输出-PWRSHUTDOWN,电压过不了保护隔离。于是把板子丢一边,修其他的机器。

第二天没事,又拿起来研究,无意中看到BD4176KVT的58PIN连了一串的热敏电阻,感觉这里应该也是BD4176KVT正常输出-PWRSHUTDOWN的工作条件。于是在板子上找,一个个的测。这些电阻没有标明大致的位置,找得2眼冒星星。
测到RT7的时候,发现RT7和RT6之间断路了,用个小铜丝飞个线。插上电源,电源指针摆动了几下,熟悉的画面出来了,测试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交机。

网友:
太好修好吧,问题不大,但也要仔细才行的

网友:
哈哈————细心点————修虮子不会走弯路的```

网友:
为什么热敏电阻短路会导致不工作啊?请各位师傅指教!

网友:
图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太发修了

网友:
这个机大多数没有待机多数是BD4176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