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有供电但鼠标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0-09-02):
之前五期微彻问过这个问题。昨天自己也遇到过一个。原来的USB接口拉坏了,换了一个接口后,供电数据都正常,但是鼠标的红灯完全不亮。后来发现是换上去的USB接口舌头跟原接口相反造成的。各位如果遇到同样问题不防注意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USB是反的——————

网友:
是啊 我也遇到过 是客户在别的地方修过 口换反了 我没注意 换了一个南桥还那样 于是最后才发现口的问题

网友:
呵呵,有时候问题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谢谢版主的提醒以防我们走很多的弯路。

网友:
谢谢楼主的忠告 今天给笔记本换usb口 就是这种情况啊   = =#

网友:
这种情况仔细辨别就会看出来的,起初不明白,后来才想明白楼主的意思,就是换上去的座子,缺口反过来了,这样导致鼠标插头反了个边插的了,对吧?

网友:
这种错误也能犯

网友:
谢谢,以后会多注意了。

网友:
这样的事太正常不过了。换口的时候都要很注意才行啊。

网友:
还有一次换电源口,出了回错,针脚位置外型哪都一样,换完后发现客户的适配器口插不进去,才看中间的芯粗细不一样。其实刚始这些低级的错误都少不了犯的。不过说出来分享下,以后一引起新手都注意下了。会减少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忠告,记住了!

网友:
天下的USB接口定义都一样,应该先把主板上的USB供电线和地线测量好。

网友:
我也做过这样的事,郁闷死我了

网友:
这种换USB接口最基本应该注意的,换这个东西收不到什么钱,又很麻烦,有时候找不到一样的口,碰到反的还要重新把线反过来接,郁闷

网友:
换口之前一般都要养成插一下,找个感觉,对路就可以安心上了。

网友:
顶下无边老师
我昨天就遇到过和11楼一样的事情 最后不得不拆机重新换个接口
细节啊!!!

网友:
是呀,越是莫名其妙的问题,恰恰是最简单的不良造成的。

网友:
这样也会影响鼠标不亮啊!真的搞不懂!

网友:
呵呵,维修本来就是一个很细心的工作

网友:
细节问题啊,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