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旭日C641M

楼主(2010-09-02):
今天接到个机器是旭日C461M原来进过水修好了 我拿到手上能加电不亮  我看有个电阻有点腐蚀就用烙铁拖了下结果3V5V都没得了 拿来看下那个电阻只通到MAX8734A的第6脚 那个给我个图纸或者帮我量下那个电阻2头的电压是多大  修不好至少要还原撒 哭呀

网友:
机器型号好象都错了吧,应该是C461M,不是C641M,这个图论坛上肯定有的。

网友:
谢谢大哥改过来了

网友:
这个脚是8734的总开关 用103-473的电阻都可以 不考虑后果的话直连也行

网友:
直连试过了连了之后到是有待机电流0.5A了但是没有3-5V

网友:
如果直接边的话,待机会高,并且不能触发的,最好找个图纸看下!论坛里应该有这个图纸的

网友:
找了下找不到哎  郁闷能还原就好了

网友:
我的是接到一台旭日C461M,待机电流0.01,按开机键没反映,各个电压都没有,3V5V都没,结果在没头绪的情况下换了EC,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