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请教

楼主(2010-09-02):
   华硕主板的电容,为什么都是反装的?请哪位大虾指教!!!

网友:
华擎的也是...他们装有个性.

网友:
多观察呗!不要被正常的思路给跘住,只要记住怎么拆怎么装就OK拉!

网友:
呵呵  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
电路设计的不一样,换华硕的电容一定要看好,,,
一步小心就出错,然后还噼里啪啦的响

网友:
他们的板上好像都有标正负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的板电容并不是反着装  只是他的丝印还有标识反着标的
   为什么要反着标 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大厂喜欢与众不同嘛。。。。

网友:
华硕 工艺 留一手,非专业维修人员请不要维修。修主板换电容一定要用表对地打阻,对地的一定是负极,两脚都对地主板短路修正好后再上电容。便换元件时一定看好元件的针脚方向和形状再拆卸元件。

网友:
没什么,很正常,多观察观察,动动手测量测量是不会装错的,只是华硕和华擎它标的正好和常规电路上的相反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装反过,本来能显示的,就是会死机,反装后,直接不显示了。但没什么噼里啪啦的响啊!电容也没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