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短路

楼主(2010-09-02):
   为什么网卡短路,也会不开机?亮一下就没了。

网友:
应该是雷击了。换个网卡看看。没有一样型号的话,拆了加个USB网卡

网友:
网卡的电压脚短路,肯定会使主板保护嘛.

网友:
都说了是短路还是问为什么..网卡不是在主板的上么.当然会短

网友:
短路会引起发热, 拉低电压

网友:
都自己说了短路了还能开机啊??
肯定会自动保护啊,自动保护了肯定亮下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电路设计短路保护  一般短路严重的都会保护  这样避免更多元件烧坏
  很多杂牌板除外

网友:
我脑子一时短路了。。。。

网友:
呵呵,这个东西短路还开不了机呢

网友:
3.3V都断了还怎么开机啊

网友:
网卡待机的时候要3.3V供电的啊

网友:
3.3SB对地短路保护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