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NV630显卡独显,开机不亮电流1.03--1.10之间变动,换显卡

楼主(2010-09-02):
本子来的时候不亮电流1.03--1.10之间变动。这种机器通病都是做显卡, 开始重做了一遍不行。换了新的显卡电流还是一样,是那的供电问题,还是没有信号??? 有没遇到一样问题的师傅啊,求解!!!

网友:
掉件的可能性很大吧。楼主仔细查查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了一个一样的板子,没有掉件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