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掉电 怎么办

楼主(2010-09-02):
上电自动开机电流0.76 在上0.84左右就掉电重启反复这样   接上开关第一次自动开机电流还是一样 0.84左右掉到待机电压 然后开机电流到0.76左右在上0.84左右就掉电到待机电压 反复开机都左右 显卡 cpu 内存 cpu控制芯片都换过咯 问题还是一模一样 请教中

网友:
你看看电池有没有电,我今天砰到一台也一样的,而且中间五颗螺丝不能全上完,上完就不能开机。

网友:
跑码了吗?先看看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应该是不认内存吧 你打下内存槽的AD线 看看空焊了没有

网友:
我是裸板测的 机器啊  忘记客户 拿来是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暗屏 有时候到系统才暗屏 然后拆机员把机器拆开我没裸板在试就上BGA了显卡重置后就出现上面的故障了一样 然后我就换了个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电流跑到0.84。应该是内存问题吧

网友:
考虑下北桥吧

网友:
是不是把其它地方做虚了,,

网友:
隔离没做好,很容易扩大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