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5 不触发

楼主(2010-09-02):
拿来时不触发 拆机先
修板第一件事 用五官
发现一芯片有两脚锈的发绿了 EC芯片
拆下用笔刀刮 看来pin脚还没断 然后上锡
用烙铁焊上 可以触发了 但电流只跳两下到0.88a
见鬼难道是桥的问题
自我检讨 应该没焊好
直接用风枪400度吹焊芯片
触发电流正常跳变 开机
看来我的烙铁水平要加强
看来电流只跳两下 也不仅仅是桥的问题 EC也会

网友:
谁说电流跳两下是桥的问题呢 跳两下会出现可数不清 一个小小的电阻也会引起 呵呵

网友:
检查一保护电路有没有电压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