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出个主意:东芝M211的机器(已修好)

楼主(2010-09-02):
该机器刚开始是死机掉电,修完了后跑了几遍3D 没问题,装机,装完后竟然不亮了,  北桥显卡都重新植珠了,现在电流表的变化我给大家说一下:开机时0.79   1.02  1.11  1.12  1.11   1.06   1.02   1.04   0.99   0.98   1.01   1.02..不动了,大家分析一下  就这个电流表的变化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期待中.....

我在上传两张照片,大家看看

再发张换完超级电容的图。故障依旧啊..郁闷

  换完显卡好了!!不明白好好的机器装上显卡是怎么坏的

网友:
背面有一个大电容换了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我并联了10多个无级电容.从别的机器上拆的.并完了我都试机了可以进系统啊

网友:
第一次修这个机器。背面的无极电容到底有几个呀,机器到我手上就已经被人并了10来个了

网友:
有没有诊断卡啊,看看有没有破码,示波器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这种的诊断卡呀

网友:
听说是6个330UF的 但我没试过 我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那个可不是无极性电容。有极性的。

网友:
一般6个330就能搞定

网友:
应该买个大点的NEC电容换上,,看下.

网友:
貌似显卡和或显存不过

网友:
是滤波电容吗,怎么可能是无极性啊

网友:
repair heat cycle or new chip

网友:
heat cycle or new N/B

网友:
你们都是用6个330UF的吗,我们都是用两个的,都搞的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怀疑显卡了,手上没有带换的,准备深圳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次修这个板子,不知道原来的电容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想问下,看电流机子应该过了内存了  我想是不是检测显卡过不去呢??

网友:
这个机子刚开始死机掉电我加了两个有极性的电容,机子就正常了,跑3DMARK,跑了两遍也没死机什么的,就装机了  装完了就点不亮了  ,就成了现在的状况了。。。。。。。唉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期待回复

网友:
兄弟们  我好着急呀。有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还是电容的问题,在旧料板上拆CPU部分滤波的电容,不是你这种无极性电容。建议你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再换电容试试吧 装机小心点

网友:
原来的是一个NEC超级电容。法拉级别的。建议你去找一下“钽电容”的资料看看。主要拆CPU供电的滤波电容。那些都是有极性的。有一端由白色的那是正极。我第一次修的时候把所有生产钽电容的厂商的电容PDF资料全都找过来看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对的用6个220或用4个330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修的时候上的什么电容?

网友:
呵呵,老大啊,这是通病啊,换了那个电容就好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刚来的时候你修了显卡亮机了,装完又不好用了是吗。内存在上还拿下来跑的电流是一样的吗。会不会开始就不是显卡的事由于你做了BGA真虚的地方受到了加热也好用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又不行了呢,

网友:
NEC不用换吧
加俩电容不就搞定吗

网友:
换电容。。还不要急着动桥。

网友:
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买个全新的电容

网友:
兄弟我看还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去掉那排电容改用330电容两颗就能搞定

网友:
谢谢这么多人关注,我刚才找了一个全新的NEC的大电容装上了   还是不行啊,郁闷,电流表的跳变还是原来那样,唉  ,CPU电压0.95V

网友:
你不能用这种电容,要用8个以上的330的电容装上去,万事OK

网友:
师傅们再看看呀!

网友:
显卡故障率是很高的,还是考虑一下,看看各路芯片时钟,供电,复位都有没有来

网友:
看电流应该跑码了,该机不插内存的话电流就没有多少跳变,而且会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