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无CPU供电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02):
手上有块D620的机子! 开机掉电!拆机测CPU无供电!测CPU供电芯片ISL6260  18脚有19V  20脚有5V 别的脚就没有电压了! 不知道此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不知道触发是多少脚! 望有高手知道的给小弟指点下! 看论坛上有人说35脚是触发!顺着35脚经过PR254跑到Q2013   D级有2.8V G级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39脚。要有3.3V

网友:
第二脚PG IN 输入和35脚EN要有3.3V 测下

网友:
   查这些run-pwrgd       如果正常会在U24A的1脚经过延时输入3.3V,经过俩非门U24A,U24B(非一次变低,再非一次变高)到达与门1脚 PIN2必须也的有(因为是RUN_ON,开启RUN电压的信号)。2个引脚都为高输出才为高。U26A3脚输出到达U26D13脚。SUSPWROK_1P8V使Q7导通,U24C输入低电平,输出高电平和SUS_ON分别到达U26C的9脚10脚,U26C输出高电平的SUSPWROK。 SUSPWROK和U26A的输出经过U26D输出RUNPWROK。                                                                             楼主好好查查吧!              以上是个人见解,别搞人身攻击,感觉有用 就加点积分鼓励下吧(给点威望我也不介意。。。)

网友:
19V的V+应该要有的吧

网友:
好心人真多.....世界会多点和谐..感谢了

网友:
图文并貌了这么多,就一个加分的,太伤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