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4电源 在P4主板上不能启动,P3主板上可正常开机

楼主(2010-09-02):
我的一个P4电源 在P4主板上不能启动,有正常的“嘟”一声,显示器不亮。放在P3主板上可正常开机。是不是电源的功率不足?输出整流对管全换了,各路输出的滤波电容也全换了。各路输出电压如下:+12V=11.95V  +5V=4.94V   +3.3V=3.28V   +5VSB=4.95V    PS ON=4.2V
-12V= - 11.50V   -5V= - 4.4V     请教各位朋友、老师故障点是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
应该是PG不对吧,查查看看

网友:
把+300V电容换下

网友:
看一看大滤波的容量是否下降了

网友:
PG有问题在P3主板上应该也不能亮机吧?大滤波电容我已换成470UF了。再次请!

网友:
在线测量各路输出:
1】是否已保护?
2】有电压-------逐路测量,总有一路瞬间电压跌落,造成不能启动。
然后解决之。

网友:
保护估计是不可能了 要是保护了就不会有电压输出 就不能在P3主机 上用了

网友:
应该是PG的时间不对。

网友:
检查CPU供电(12V)。

网友:
同意大家说的PG时间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PG时间不对应该检修哪部位呢?再请告知。谢谢!我是新手请大家见谅。

网友:
回复 陈明杰 的帖子           如果能在P3主板上能正常开机,而且也能正常的运行一般的程序,如:上上网看看新闻和电影话,还是几位朋友所说的PG信号是否正常?如果不能上上网看看新闻和电影话,那就可能是带负能力差的原因?
      因为从资料上看,有些主板不是用的电源产生的PG信号,而是主板上的专用芯片产生的PG信号,如果这个电源没有PG信号,在这样的主板上也能正常运行。所以在P4主板上不能正常运行,而在P3主板上能正常运行的原因吧?我的说法是否正确,最后还是你亲身验证为准。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心和支持! 按照大家的指点重点检测PG时间不对,下午换了个LM339,上板试机,点开关显示屏亮了!这个电源终于正常工作了!同时感谢论坛为我们架起了这个沟通平台,集思广益,相互学习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