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块精英8600GT显卡,故障是VGA无显和花屏!

楼主(2010-09-02):
先看看这个显卡

有一块是VGA无显,DVI有显,用MATS8测无报错,VGA有行场信号(就是说显示器灯有亮),主板跑码正常,就是无显,这个是GPU问题吗?是坏了还是虚焊?用MATS测到无报错,这样应该是GPU坏了吧,还有三基色阻值是正常,有待高手指点!

还有一块是花屏,MATS8测到结果是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4 with 12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668627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4 A25 A27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6686270
Unknown Error Count: 0
这个是GPU虚焊还是显存虚焊,我觉得是GPU虚焊多点,还是有待高手指点!

网友:
第一块如果外围电路没问题的话那就是GPU虚焊或损坏

网友:
  A24 A25 A27  右边上面第一颗报错 先加焊GPU 不行再搞显存

网友:
第一个是显卡核心里面的DAC有问题,从DVI飞线吧。
第二个加焊一下GPU应该能好

网友(点评):
修显卡还有这招,还真没想过。回去找个图纸好好看看怎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