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pe/集成声卡ALC655 声音嗡嗡的杂音

楼主(2010-09-02):
如题描述。插上音响后,开始没声音,把声音控制面板按钮调到最大。杂音很大嗡嗡的。但是能听见声音输出。用过usb声卡也是这样。cmos里禁用原声卡也不行。不是驱动原因。不是usb声卡原因。能帮忙分析下吗

ps:问题解决,最后换个主板也是不行。没办法了找个了耳机试了下,声音正常了。非常郁闷,那个音箱我是一直用的,刚开始修这台电脑的时候,加了一个外置usb声卡,听了一首歌还是正常的。重启了一下就不行了。所以一直没怀疑音箱问题。真是太巧了。重启的时候音箱坏掉了.....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一般调音量,都是把电脑里面的音量调高不动,也就是通过软件的方式把音量调。然后真正要调整音量大小的时候,是去调整音箱的音量。
如果两者都去调整,肯定乱七八糟。
如果把音箱的音量调到最高,电脑里调整的时候,一不小心,你的耳朵和心脏就会受到极大的刺激。

你的故障,可以换一个音箱测试一下。或者检测一下主板上3.5的插座(孔)是否正常。再就是确认一下声卡的驱动程序有没有问题。然后看看声卡芯片输出线路上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声卡芯片了。

网友:
声卡芯片输出脚是多少脚呢?你说的滤波电容是不是贴片电容,需要弄下来测量吗。我就是奇怪。我用外置usb声卡也是这样。不是音响的原因。也不是驱动、跟声音设置

网友:
我遇到过!是显卡的问题。换下试试会好的。独立换快显卡,不是独立的换独立的。

网友:
换了个显卡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怪事,遇到了我会很开心

网友:
换个音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