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品牌机主板跑FF 主板短路现象(通过)

楼主(2010-09-02):
戴尔原装品牌机主板
故障是通电后测试卡不停地抖动显示FF,电源里嗡嗡响(电源是正常的)。CUP周围的电容非常热。顾名思义CPU部分的故障。

当量场效应管时已短路(其他板子CPU的供电场管在短路时开机一闪即没,但这原装机板子为什么不是这现象呢?大家我解释解释)当换上场管再开机和上述现象一样场管又短路了。还有短路的地方继续查有个电源管理芯片ADP3418第八角对地短路 把ADP3418换了以后对地阻值500多欧,这就正常了
。
还要把主电源管理芯片ADP3188也换了

(师傅告诉我不换3188还会坏的)!
希望我能转正,请大家多多捧场

网友:
3188加焊应该不用换 如果CPU供电管屡烧的话 3188就要换了 这板子多为上管短路导致风扇转一下就停 或者不开机

网友:
很好的实例,学习了。请教下LZ,3188能用的话为什么要换呢?不换还会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3188芯片工作电压不稳定  软击穿。这是我自己分析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