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神舟天运F3000无待机电流,板号u41ii_rc_04112,附图

楼主(2010-09-02):
今天接手神舟天运F3000,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
找到上电时序:

接上电源应该就有:+5VA_LDO,找:+5VA_LDO从那里来?

是   OZ815产生的,查 OZ815的供电2PIN的VIN有电压。供电电阻R430也是好的。

问题来了!!第一OZ815产生:+5VA_LDO的条件是什么?像MAX1631一样,有主供电,就应该产生,5V电压吗?
                   第二,手头没有OZ815,没办法更换,加焊没效果,PS: 我怀疑是OZ815坏!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附图

网友:
图呢,楼住

网友:
一般是开机芯片的线性电压提供的吧。没看到你提供的整机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了,刚才网络问题

网友:
看了下图纸,应该跟1631的类似,这个5v_LDO还提供给自身的13脚和18脚自举升压。

网友:
一般该IC有了供电以后,自然就有LDO产生,因为zLDO是给IC提供基准工作电压的

网友:
LDO是线性调压输出电压。19V进去后,IC产生发出。如果本体是好的。 估计是外围电路拉下去了。

网友:
锋哥,这个815很好坏的吧,排除外部短路路就换个815

网友:
同意此看法。芯片第2脚有供电,第3脚就应该有2.75V的基准电压同时第16脚就应该有5V供电输出。如果没有先测其针脚对地阻值,判断是否外围电路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