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液晶电视坏了,大家帮忙给看看

楼主(2010-09-02):
我这客户抱来一台三星26寸液晶电视,没有看到型号,不开机打开后,发现电源板坏了, 找不到相同的电源板。看到液晶电视驱动板上有个12V的电源接口,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12V的电源适配器给其供电,如果能的话,高压板又怎么跟驱动板连接,请高手们给指点指点
不开机

网友:
有电源板卖的啊 或者万能电源板也行

网友:
那就要看看驱动板需要多少个电压,12V进去那里有不有提供这些电压了。如果是有的那就可以用 外置电源供了。不过用外置电源收不了什么钱。

网友:
如果驱动板用12V可以工作的情况下,看看它的高压板需要的是多少的电压和电流,给高压板单独供电,然后把驱动板的开启信号和亮度控制给拉到高压板

网友:
买个电源板接上就行了.

网友:
根据电路来判断,主要看原电源输出有几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