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无法开机 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0-09-02):
主板诊断卡 3.3VLED不亮
CPU上管击穿 已更换
USB口对地短路 更换801EB南桥 解决
1117输出端0.5V 更换后变1.25V是否正常
测开机针脚都有电压 I/O是ITE 已更换 网卡也拆了
现在强加电能开机一切正常 就是短接开机针脚无法开机
主板诊断卡

网友:
从 开机排针查 起

网友:
刚才忘打了 开机针脚有5.5V电压

网友:
是5V 打错了

网友:
很COMS放下电, 短接开关针有无跳变,如有再测IO_PSOUT有无高电位跳变,如有,再测S3信号有无高电位跳变,IO_RSMRST有无高电位,如有再测IO_PSON有无低电位..

网友:
开机针脚 一路进I/O 一路进南桥

网友:
线路跑过没啊?能跑码的话有可能时断线了哦

网友:
1117输出1.25V正常吗?

网友:
从POW-ON线路起跑下线路,看其中有无元件损坏

网友:
kuangzhc
的帖子
1117输出端0.5V
测一下这个1117的三脚有没有连5VSB 2脚有没有接A14如果有 输出1.25那么板上还有短路

网友:
你试一下把开关IC拿掉。短接第二脚和第六脚看看。我有好多板跟楼主一样的问题。后面我短接第二脚和第六脚果然都得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