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镭风X550显卡花屏,如何维修

楼主(2010-09-02):
昨天客户拿来两块X550显卡严重花屏,以为显存坏了,结果拆了四个显存,还是老样子,用热风枪 加焊主芯片,结果两块都给焊成黑屏了

网友:
加焊不行,最好把主芯片拆下来重新植株

网友:
恩,我的也给焊爆了。

网友:
你从哪里得知的  维修花屏显卡就要拆显存!
我们是维修员不是焊工!!
一定要确定故障后才可针对性的下手维修!

网友:
真不明白,拆显存能修好显卡的?你说换显存还好,拆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测试后要找出故障点,然后打值来确实
这是维修的最基本程序步骤

网友(2010-10-03):
3楼的版主说的有道理。佩服

网友:
拆显存能修好显卡的?

网友:
X550的卡不知道怎么了,我加焊了四五块,全部黑屏了一例没有成功,郁闷中

网友:
X550我今天整一个是,是换显存成功的。
测不出结果,正在换4根,花屏现像差不多。
反而又换四颗,花展有变化。然后用手摸,摸到正面右上角一颗,屏幕有干扰,换过这一颗,再试。
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