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开机电流跳变维修实例

楼主(2010-09-02):
型号:IBM R52
故障:能开机,电流0.7A,0.3A来回跳变
分析:待机电流0.04,0.05A也有些跳变,怀疑那路负载短路.
维修:
       1,各电感对地打阻值,未发现异常.上电,3M,5M,1.5M正常.
        2,开机,电流上到0.7A跳变,测CPU电压,也不断跳变,先加焊了ADP3205,故障依旧,换之,还是跳变.
       3,该机采用BD4175KVT电源管理芯片,尝试用TB62506FG代换,待机电流0.14A,,可能不能代换或者没换好,再换回BD4175KVT,维修一时陷入困境.
       4,此机没有维修过,客户说插适配器后就开不了机.于是怀疑南桥,先测了下USB两路数据线,没有问题,又顺便测了下USB的5V供电,短路!!看来找到问题了!!
       5,先用点位图软件查看,5V供电所到之处.最后判断有电容短路,于是一个一个断开,当断开C45O时,短路排除.再查图纸,VCC5M经Q66转换为USB_PWR,USB_PWR短路,引起电流跳变.

网友:
本本上的5V供电滤波电容短路的还真是少见啊

网友:
短路的可以用烧机法来判断很快的

网友(点评):
关键你是要没有完全击穿哦

网友(点评):
烧是可以很快的找到问题所在,可是切入点要找对啊。不然也烧不出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这个经过电子开关了 ,怎么烧? 一知半解

网友:
楼主,我看了下,假如说开机能触发,Q66是导通的。这里已经短路了,那么VCC5M电感的阻值你测试出来还会是正常的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测5M电感对地阻值的确是正常的,不信有IBM的机作个试验.个人理解Q66并没有导通,USBPWB电压对地短路,引起保护了,所以电流会跳变.
   大家都知道IBM的机保护电路很完善.客户后来拿硬盘过来,进系统后出现: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但USB设备还是可以用的,想必是之前USB短路造成电流方面
的变化,引起提示,此问题我让客户换个系统,客户嫌麻烦也没换.

网友:
这个南桥可能也坏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 U口全部对地的 2跟数据和供电 现象和你的一样

网友:
楼主好经典的维修实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