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烧保险串灯泡正常(已修复)

楼主(2010-09-03):
我一长城300P4电源,原来烧了副助电源部分,一共换了C3866 C1815 100K、4.7和辅助变压器旁边100欧的电阻和上面一个玻璃二极管和辅助变压器,都是从别一个电源拆下的,在保险管串上100W灯泡,灯泡一闪即灭,测SB5V 绿线3.7正常,短接黑绿线风扇转了,以为完成收工了,换上250V3A保险管,上电即熔断,断电,再接上灯泡,灯泡竟然狂亮,倒,拆开再查,查不出问题(水平有限),再串灯泡,又正常了,输出5V. 3.7再次短接风扇也转,再来一个保险管,又一闪,断了,再接灯泡,又狂亮,请问各位大侠,问题出在哪了,我原来以为是保险3A太少,可是为什么断了保险之后再接灯上电,灯又狂亮,不解之至

搞了一天,大电容,桥,二级管,几乎把高压部分全换了,还是狂亮,狂晕,没办法了,仔细检查,
发现在换原来损坏的C3866时拆下了那个散热片装上时倾斜压到了一个1微法的小电容,心想不会是这个问题吧,错开电容与散热片,*脏话*,竟然好了,不亮了,电压正常,接上保险管,OK!!,修死人啊,这样的问题也有!!

网友:
负载重,电流过大,重点查主滤波电容等,可能电容漏电

网友:
主滤波电容也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吗?我查一下

网友:
难道是主开关管软击穿?

网友:
换一个5A 的保险看看~~~~

网友:
问题是现在串灯炮很亮啊

网友:
是辅助电源又烧坏了吗?

网友:
看来我猜测是开关管软击穿算是离得比较近点,哈哈,开玩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