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电源YH3008图纸

楼主(2010-09-03):
(图片)

网友:
图中的CY1 在板上留了位置,却没有安装,用示波器看输出端的高频谐波较大,我自己找了一个222 1kv的瓷片电容装上去,就很干净了。
请教一个问题:虽然谐波没了,但是由示波器看到峰值100V 50Hz的交流波形(我已经用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当做隔离变压器了),用手摸还没感觉,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论示波器的探针的地线夹子是否接输出端的负极都一样。

网友:
这个是对大地的电压..

网友:
我的易驱电源也烧了,看不清楚场效应管的型号,用IRF840不知耐压低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然低了 当然吸收电路做的好也能用 因为我这两台松下打印机 都是100v输入的  只是换了电解  MOS都没换 用的就是 500v 5a的MOS 用了很多年也没事    建议用600v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