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0-09-03):
       三星纯屏显示器开机发出滴答的声音,指示灯一闪一闪,行管正常,开始以为是高压包坏了,断开负载的电感后还是有滴答声,大侠们给点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坏了,三星的坏CPU非常多。
报个型号上来,是帖纸型号。

网友:
三星什么型号啊,我修过一台三星753 纯屏显示器,连上行电路,显示器咔咔响个不停,断开二次电源,咔咔响声少了但是还是响,最好一测量是变压器坏了,此机变压器初级有个脚不应和地通。但是它却通了。是幸好同是修了另一个同型号的显示器分别测量后才得出的结论。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这种问题,,没查出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虚焊了,我碰过这样的电视

网友:
看下CPU供电78L05,那个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