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0-09-03):
   经测试是液晶屏出现问题,开机白屏。请教高手如何检测液晶屏电路的思路。

网友:
保险----测开没开路,找下对地阻抗,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上,有没有具体点测量方法,小弟菜鸟一名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2楼的说的已经很具体了,顺着屏供电的保险开始,往后查IC,电容,升压电路,打阻值看有没有短路的。除非你能贴个图让人家指点你测量哪里了。

网友:
哦,好的自已先动手检测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网友: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测量电压,屏供电一般是3.3V或5V 电压是关键  出现白屏时应该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

网友:
屏上电路的保险出了问题会白屏

网友:
白屏故障一般是屏主控IC不工作,测屏主供电电路,如正常,可以干主控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