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 100uf电容代换问题

楼主(2010-09-03):
请问450V 100UF的电容可以用400V 100UF的电容代换吗?还有就是一块联想15寸液晶电源板每换保险就立刻烧,应该怎么检测是哪个部件短路?
联想

网友:
测整流桥,开关管,取样电阻,开关管坏,电源管理必坏

网友:
请问450V 100UF的电容可以用400V 100UF的电容代换吗?
-----------------------------
取决于你的电路中最高电压是否大于电容耐压,如果是在220V的滤波整流电路中,可以互换。
另外,不同的问题分开发帖。

网友:
可以换,但后果自负

网友:
我试过一个电源,烧了保险,用导线代用后,整流桥那些全都烧了,电路板也烧了断。之后就没理了,应该是开关管烧了吧。

网友:
可以互换,不会有任何后果,烧保险是镇流桥或者压敏电阻短路引起,450V100UF电容一般不会击穿

网友:
谢谢,换了暂无问题。

网友:
可以换。需用105度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