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到 60%電腦自動關機 黑屏鍵盤燈亮按鍵無反應!

楼主(2010-09-03):
以前是 80G得 IDE硬盤。能GHOST
現在加了一塊 串口 160G 硬盤撤去 80G 硬盤 就不能GHOST 每次到 60% 準 黑屏
硬盤千萬不要叫我格式化。有重要資料!

网友:
先把重要资料拷出来,再格式化,确认硬盘的好坏

网友:
用MHDD扫一下看有没有坏道先!有可能在C盘的位置有坏道,GHOST到那里就卡死!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你看看内存,它的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 MHDD 根本找不到盤 。但硬盤使用又沒出現什麽問題!
這是新硬盤 盤子本身出問題可能性很小吧。

网友:
是不是硬盘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用MHDD找不到硬盘,再换其他的软件看看啊,如果硬盘没问题,应该在试试内存,我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内存的问题,换个内存应该能解决。

网友:
最大的可能就是电源不稳定,或者功率不足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装到20%就卡住了,不过就没有黑屏,都是双硬盘惹的祸,我拆下一个装好系统再装回去就OK了,如果你的一个硬盘装不到,建议你装到另一个硬盘中,装好后再格式化不能装的那个硬盘的C盘再试试,我只是建议啊,不知道行不行的- -!反正我以前就是这样解决的!还有,装好系统就先把另一个硬盘插回去再装软件啊!不然装好软件后再插另一个硬盘有时候盘符会乱了,你原来明明装D盘的东西会变了去别的盘,特别是杀毒的软件,有时会开机就死机的,我就试过了!!!!

网友:
先在80G的硬盘GHOST 然后将160G挂上去试一试

网友:
現在只用 160G的盤子,暫時用雨過天晴 來備份 , 樓上 MACK009 說的可能有道理,我試試換換電源。謝謝大家。

网友:
不会是硬盘有坏道的  如果是有坏道的话  用GHOST到坏道位置的时候 会有提示的
按LZ说的情况  是属于突然断电问题  所以该怀疑下电源  或者是温度

网友:
说的清楚点,什么主板?有的主板要BIOS设置下...........

网友:
先备份好你硬盘的资料,以免越搞越糟,再处理你现在这情况,是不是主板,电源,内存,硬盘有问题,那就独个排除,新的硬盘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问题,现在的硬盘很难说的。

网友:
建议看下内存哦,是不是接触不良,或者已经坏了. 问题多多,给你一个思路,希望你能修好它.

网友:
先在bios里设置硬盘为兼容模式 ,然后最好是用一块硬盘做系统,做完后再挂另一块。

网友:
内存跟硬盘的可能性比较大,电源的话不会有规律60%断掉吧?

网友:
在BIOS里 怎麼設置 兼容模式?在那一項裏面呢?

网友:
硬盘都找不到 ,  换个主机装试试

网友:
如果能装进  就是 主机问题  如果装不进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1、设置光驱启动,换张光盘,换个光驱再装,有时,光盘,光驱都是好的,但这个光驱就是读不了这张光盘的情况时有发生。
2、不用Ghost光盘换用普通XP安装版光盘安装。
3、换台机子做ghost,ghost完成后(就是刚做完,还没有安装windows的时候)再换到你这台机子试一下,看能不能安装完windows,如果不能,先换下内存或查下内存主供电和数据线电压,如果还不行,就换下IDE线或SATA试试
4、把这块盘挂到另一台电脑上做从盘,扫描修复C盘。我的电脑—右击要装系统的磁盘驱动器(C)—属性—工具--查错,开始检查—勾选“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试图恢复坏扇区”—确定--开始—重启,检查修复后再装。
5、把硬盘拿到同你机子配置一样的机子上装,还不行,可能硬盘有问题了,修复硬盘。

你先试下吧,好了和大家说一声原因和解决方法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足

网友:
换GHOST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