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指点一下此图,VCC5M如何转换为VDD15V的?

楼主(2010-09-03):
各位笔记本老大们,帮忙指点一下此图.多谢了!

网友:
L3不是一般的电感,是一个变压器!有左右两个电感线圈构成,通过改变线圈缠绕的扎数的多少少可升压可降压,利用的是电感的互感原理!只不过这里的电是波动的交流电,再经D32整流,C314虑波就变成稳定的15V直流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啦,升压电感升压后就把5V电变成12-15V的电了。

网友:
碰巧遇到这类问题,探讨下D32是升压二极管还是普通二级管,实测1脚电压为5V,升压后在15V左右,那个升压电容好多垃圾国产板用的是电解电容!!

网友:
是由那个电感,可以说是变压器原理吧根据,电感砸数比,等于电压比,得来的/

网友:
"大鹏鸟飞天 "分析的很专业,
                 L3为升压变压器

网友:
主要是靠脉动电压升压来的

网友:
同意二楼,这种升压方式比较直接,也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