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常遇见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我在修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时候,常常遇的到这样一个问题:
原来的故障是没有电压输出,经过一系列的维修,电源板有了电压输出,但测试时,高压部分的两个8脚的场效应管经常会烧掉!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
会不会是你修好的电源板不输出不稳定,测电压没有,我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情况

网友:
后面的包有问题

网友:
高压线圈有问题

网友:
只要你的电源修好了。输出稳定。
烧后面的管子,和电源没关系吧。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不是常遇到,不过偶尔有的机器会出现,主要原因是场效应管短路引起的电源保护然后烧坏电源,这就出现了你修好电源场管又坏了,再换了场管就好了这个问题明基比较多

网友:
说得太到位了!
事实就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后,重新换上两个8脚的场效应管,电路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