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上独显可显,集显不显

楼主(2010-09-03):
华擎P4I65G上独显可显,集显不显:
接上显示器指示灯一闪一闪,说明没有侦测到行、场同步信号。打VGA的123脚对地阻77正常,打13、14的对地阻值,第13脚540欧姆;14脚614欧姆。正常情况下,行场同步信号两脚的对地阻值不可能相差这么大。上电量13脚的电压为4.4V,量14脚则为0V,断电跑线路。量VGA座上13脚的行信号经过一个22欧姆的电阻进了74AC08的第3脚,74AC08的第1脚和第2脚是行同步信号输入端。同样的,VGA座上的场信号14脚也是经过一个22欧姆的电阻进了74AC08的第6脚,第5脚和第4脚则为场同步信号的输入端,测4脚和5脚的电压都是为0V,难怪第14脚是0V。但是打第1、2、4、5的对地阻值都是650欧姆左右(卸下74AC08),没有异常,跑1、2脚的线路,只有1脚连接接到了一只33欧姆的电阻上,打此33欧姆的电阻输入端对地阻值也正常,因没有线路图,进此33欧姆的信号是哪里送来的。跑了半小时无果,哪位好心人有此板电路图,请奉上。特来基地相求,望众位高手出手相助,感激!

网友:
帮顶,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这种问题都要动桥。

网友:
可能是北桥虚焊,按住北桥看是不是能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住北桥没用,试过了

网友:
是直接进入北桥,通常需处理北桥。

网友:
顶下  LZ解决了的话  记得说下!~

网友:
这情况一般都是北桥不行了。要换。

网友:
北桥问题了。

网友:
大家来顶下了,解决了一起学!

网友:
顶一下 楼主你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了啊    我们都挺你啊 一定要回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了吧!我也想知道最后答案!

网友:
集显和北桥关系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故障,确实是北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刷刷BIOS看看吧  BIOS不对他会认不到独显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
没有解决了,加块独立显卡

网友:
换了74那芯片。我也有一块775的asus的也是坏那个,不过我没有那个芯片装。淘宝上一个2块钱好像,不过邮费要12元,用独立的显卡了。

网友:
集显不显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我遇到一个就是集显不能用,但插上独立的显卡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先调下bios的显卡启动顺序

网友:
我的有三块也是这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 是北桥吧

网友:
如果没有烧痕或掉件 换掉08 不好就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打VGA的123脚对地阻77正常    这个打的是上拉电阻的值     要把上拉电阻拿掉再打  才能打出来

网友:
14脚供电脚,0V肯定不对啦,看看电压从哪里过

网友(2010-10-17):
这情况一般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 我手上 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INTEL915的

网友:
行同步的电压低 把相连的电阻测一遍 把连接的电容去掉  7408是个同相器 测量他的工作流程 正常的话 直接近北桥了   阻值偏小 不是桥空焊 可能是桥短路 或者桥坏了

网友:
楼主:我刚刚修了一个这样的板子。现在还在手上、图纸没有、要什么测量数据你问我,我给你测量。只能这样帮你

网友:
先换门电路再看,测123脚干吗?rgb坏了只会偏色,不会不显...你老是看见没有电压输入...门电路坏了就不能拉低吗?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坏了

网友:
直接换掉7408.不行加焊NB,不行重植NB.不行,NB坏.

网友:
亚桥的话可能压不出来直接做桥就可以了。。。

网友:
来学习  不过楼主说的 样该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