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开机跑卡显49停止求助!在线等候

楼主(2010-09-03):
IBM T23开机跑卡显49停止 ,电流0.63A 如何下手?谢谢
求助

网友:
你还是看看你的北桥吧

网友:
都跑马了,看看显卡北桥罗

网友:
这好像是内存没过吧
这机器准备安息吧,以前就没修好过这种

网友:
内存我换过 北桥也压过现象一样 下来再试试显卡!谢谢各位!!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些,显卡其次

网友:
显卡也压过 现象一样
没招了

网友:
请求援助!!!!3.3V电压偏低3.2正常吗?5V 1.8V 1.2V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