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010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0-09-03):
三星2010打印机开机后,红灯亮无任何反应。把打印机拆卸,将齿轮重新装好,开机正常。单页打印没有问题,连续打印第二页时,红灯亮。关机再开机正常,继续试打,第二页时红灯亮。开机关机红灯亮,能预热不能打印。把打印机拆开,测量微动开关,都没有问题。至此维修陷入困难,请高手请教。

网友:
此个型号的机激光器很容易坏的,有的话代换一个试一下.机子有没有什么异响.进纸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