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0-09-03):
联想LXM-L15DB电源板不通电,保险烧,450V 100U大电容明显爆涨,请问还有哪个元件可能会烧坏,该怎么检测元件的好坏?如图,希望热心人士可以在图上指出一下位置,我是新手,请勿见笑。

网友:
说清楚一点,没有一点数据怎么说啊。换了电容量了电压再说吧。

网友:
发过来,20元帮你修好,运费自理

网友(点评):
强烈谴责20也修!~~~~

网友:
先检查整流堆和开关管有没有短路
如果开关管三脚都短路了
那小元件坏的也会多了
你要每一个与这管相连的元件都要细心检查

该怎么检测元件的好坏?
这个应该没人会回答你了
这个是维修的最基础的常识了
多点到新手区去转转吧

网友:
场效应管肯定挂了  电源芯片有可能也坏了  别的东西还有坏的

网友:
你自己最好还是别修了 省的问题扩大化,而且不小心别电到你

网友:
保险桥堆抗浪涌电阻大电容查一下,后级可能没坏

网友:
真不明白你这样的级别怎么会进维修基地,悲哀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对你来说还算简单

网友:
最好先的把明显的换了  再说其他的吧?   最安全的就的在保险在先接一个灯炮试一下!

网友(点评):
是哦 肯定还有短路 上灯泡保险 要不保险一爆 心惊肉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道你天生下来就是天才?一个只会对人冷嘲热讽的人才是最悲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烧保险要测的东西都很多, 再测一下高压保险有无开路, 稳妥点还是分开两步走吧,先断开高压保险,测整流桥是否短路,电源开关管是否短路,测电源管理IC是否正常,450V是必须要换的了...

网友:
把450V 100UF电容换成400V 100UF电容,换保险,现在测试了一段时间暂无问题。谢谢。

网友:
修好了就好...大伙说话最好点是客气点....大家来到这都是学习的.只对技术讨论,难听是闲话还是不要多说.或许楼主在液晶方面是刚起步,说不定人家修主板就是一老师傅..

网友(点评):
对 各有所长 本来上这来是交流的 没必要摆架子 不想帮人可以不说话

网友:
  对哦,楼上说的对啊!
保险爆了那就麻烦了很多
你要检查整流管,还有附近的所有二极管和贴片电容!再然后检查开关管
还有一定要换了保险才能再通电试机,不然爆了就难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二十也修,悲伤中

网友(点评):
强烈谴责20也修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

网友:
再查查整流桥,应该也坏了

网友:
看看整流桥坏了没有,把保险、大电容,整流桥都换了

网友:
这不是同行嘛!你们还不免费咨询啊?

网友:
整流桥也要换的
保险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