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3G主板用MHDD扫描硬盘有桔红色坏道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03):
           此板型号

           接到手时,就是用此板扫描硬盘有坏道,但硬盘在别的机子上测试是OK的,我同事换了几个硬盘也一样。换了内存。电源,CPU也是
一样,确定为板的问题。不过从没维修此类问题。有点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扫描出来的结果如图

           775针单桥的多数是桥空焊,但一般都是不开机,像这种情况的还没遇见过呢?那时不是本人接手的,也没问那客户具体的情况,绕

了一个小圈才把问题给解决了。

             首先当然是测量个电压和SATA的时钟,正常。板上各电压也正常。无奈之下就去回焊了下桥去了。上BGA几分钟后下来,上设备开始再次扫描硬盘。结果还是一样

              当又看到这画面的时候心都凉了,有点迷茫了。正好这时客户来问板好了, 就问客户是怎么出现这毛病的。具客户描述原先是可

以进系统,只是电脑中病毒了,后自己重装了系统,那病毒还在并提示C盘哪个文件有问题,客户就把那文件删除后机子蓝屏了,重起

后就出现那问题了。

                客户走后想了下,以前很多蓝屏死机后都开不了机大多数跟BIOS资料有关系。不知道这板会不会跟BIOS资料有关系呢?抱着试试

的心理去管网下了个BIOS刷上后,插设备扫描硬盘,结果。。。。。。。奇迹发生了,既然OK了。这还真是有点纳闷了。几年维修还是第一

次遇到这样的问题,特发上来供参考。

网友:
如果是病毒造成的,那这个病毒也够厉害的。

网友:
呵.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5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不一定,你那些桔红色坏道还在不在,如果还在,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你可以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看能不能装,能装就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主板引起硬盘这种现象,第一次见。
真长见识了

网友:
是很少见啊!什么奇怪的事都有有些问题不是光靠推理所能解释的!能解决就是运气了呵呵

网友:
呵呵,这么经验不错哦, 学习了,谢谢

有空养养鸡 -5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主板引起的硬盘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你这个还真没遇见过 刷个BIOS会好的!~

网友:
BIOS也容易中毒的

网友:
奇迹将会在下一秒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换个硬盘能好的话就好了。我上面说了换了几个也是一样的 。刷了BIOS后用他的硬盘检测也是正常的。所以说没遇见过

网友:
这种病毒还是头一次见到。。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        也算见识了

网友:
这样的病毒也有?厉害!!!

网友:
有这问题? BIOS引起硬盘扫描出坏道。。。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 谢谢楼主分享啊,学习了

网友:
BIOS会引起硬盘,还真没遇到过...我再想是不是MHDD用到了BIOS中的某项功能...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还真是挺疯狂的!就怕啥呢有时出毛病有时不出毛病!就不好整了

网友:
很神奇的说

网友:
刷BIOS还能解决这种问题啊。。。学习了。我也要买个。

网友:
真的少见,没听就过啊,长见识了地!

网友:
谢谢!又学到新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