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种问题?

楼主(2010-09-03):
一块不知道什么 板子  可能是砸牌子吧  !网卡都能找到  但是插上网线就是 显示没差网线 ,独立的也是,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BIOS 设置不正确。。放下电呗

网友:
你确定的你的网线是好的?网是通的?

网友:
把集成网卡拆了。

网友:
把集成网卡IC拆了,在换一个同型号的,没有就直接换个独立网卡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了解一下是不是被雷劈过了的  如果被雷打过的话  把集成网卡拆掉  集成网卡坏会影响PCI网卡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废话

网友:
可以像涵山师傅说的那样试试       插pci网卡找到了一般多可以的     把集成的拆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头没接好啊。新网卡能识别出来吗?

网友:
搞好了没有,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