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开启一秒后就断电

楼主(2010-09-03):
遇到几台台式机,电源开启一秒后就断电,初步判断为主板坏,不知坏在哪儿,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板有短路情形,因此才会短路保护。
要确定power是好的,才能够确定是主板问题。
从ATX街口下手,找出短路来源。

网友:
应该主板中存在短路 对地打阻值

网友:
短路了,打下ATX电源座的对地阻值.

网友:
再请问怎么打ATX接口对地阻值,就是说打哪些点。谢谢。

网友:
明显有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小四针CPU电源线看一下会不会这样

网友:
cpu电源线不插,主板供电,如何维修啊。

网友:
  短路啦。 先把CPU的12V拔了 看下  行不   。 不行就是就是 5V短路啦

网友:
绝对板卡级,一个问题问出了N种可能。建议先到新手区潜水,或者报饼哥的远程学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