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启动选项不走

楼主(2010-09-03):
请教各位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用U盘也引导不了,选进WINPE也进不去,这是怎么回事啊????
U盘

网友:
如果经常死机的话 八成是南桥的问题啦~!

网友:
你的u盘引导 没问题 吧 要么 这个机器不支持 u盘启动 用光盘看看 你是要做系统吧

网友:
你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不能进系统吗还是不能引导装系统?

网友:
你先看看COMS还有电没 保存了下次看还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U盘引导也不行 在那个启动选项 也就是进系统或者是运行GHOST那里就不走了 死机 用光盘进PE 也不行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南桥问题多

网友:
南桥换了 显卡也做了BGA还是不行 冷机能进一次 第二次就进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