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G2 音箱没声音???

楼主(2010-09-03):
金河田G2 音箱L声道没有声音 ,换了TDA2030A 故障依旧 ,不知咋修了 。 急

网友:
  TDA2030A的优良性能使得它十几年来一直得到大家的疯狂喜爱,很多外表豪华的有源音箱、中档功放、低音炮也采用了TDA2030。

  TDA2030A是单声道的功率放大集成电路,做立体声放大器必须使用两只TDA2030A。TDA2030A只有五只引脚,正电源、负电源、正向输入、反向输入和输出。TDA2030A的散热片是和负极连通的,用双电源供电时,散热片千万不要和地线短路。
重点查右声道输入输出,耦合电容,限流电阻

网友:
重点查耦合电容

网友:
还是没有好,暂时不修了。

网友:
比对着另一通电的电路测量相关部位的电压看,应该能够查到故障部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