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段英文怎么翻译

楼主(2010-09-03):
如题,请高手看看因该怎么翻译

就是中间那句被动语句,我怎么翻译都觉得很别扭

网友:
等Mr张吧

网友:
vref:绕过精密电压5v output.it可以用来设置固定的层次上的任何一个反向输入误差放大器的三个过去紧宽容是如果想要更换锂离子battenes适用   用在线翻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