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 CPU电压低 0.96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9-03):
联想旭日150 CPU电压低0.96 现在点不亮  U芯片换过 桥也做过 现在没有思路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按兄弟说的CPU装上这个电压是正常的还是考虑其他问题吧

网友:
比如大大假负载测测时钟复位这些都要看看

网友:
0.96确实是正常的,考虑其他问题吧

网友:
0.96正常啊

网友:
旭日150的CPU电源IC容易虚焊  楼主先加焊一下

网友:
CPU电源IC爱虚这是通病!电压低不低你查下你的CPU参数不就知道了,还有就是CPU不跑码时比跑码时电压低!剩下的LZ自己去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