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

楼主(2010-09-03):
dell e173fpb液晶晶显示器用了半个小时就黑屏,重新开开关能亮一两秒又黑屏,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感谢!
黑屏

网友:
高压条或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2013-03-31):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 怎么没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