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R50电池电源不断变化!

楼主(2010-09-03):
一台R50机器 原来不充电 换3806和Q36后能充电了 用了几天后发现 使用中在接着电源时候,自动变为电池供电,现在越来越厉害,不断的跳变转换,响个不停。3806第4脚电压不断变化,请教高手,从那里下手!
不充电

网友:
不插电池用是配器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么 如能看看保护隔离是否有问题 重点检查电池那边的隔离元件 再不行换待机芯片看看

网友:
-extpwr信号是否有跳变

网友:
看三楼的回复你就能修好

网友:
多谢各位指点 Q32 Q73 D9我都换了,另外 不接电池也是自动转换 滴滴响 时正常时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外接电源有电流 但是系统显示电池在放电,有轻微吱吱的声音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extpwr信号 一直跳变 还有可能是哪里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