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主板掉电

楼主(2010-09-03):
HP品牌775针主板,开机就掉电,不插奔4口就不掉,CPU供电所有的管子全都摘下来量了一遍,全都没有问题,供电管理芯片型号是5385还没有,请问各位有没有修过类似故障的主板啊,除了有可能是CPU供电管理以外别的地方有问题吗?很急,请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滤波电容  稳压二极管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都会引起保护的慢慢的查吧

网友:
测北桥坏了没有?

网友:
查12V及上下管的G极线路到PWM是否有断线

网友:
12V的上下管我知道,G极控制极, 可是PWM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