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

楼主(2010-09-03):
一块杰微的板子.一上CPU跳到C1就断电,不上CPU不断电,大虾们,请指教

网友:
换换cpu试试

网友:
有些板子是正常的,上CPU后也上条内存测试下,就不行掉电的.

网友:
你插上内存以后那还掉电吗

网友:
早试过啦.BIOS刷过啦.桥焊过啦.都没用

网友:
上假负载去量一下主板的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U跑C1断电 插假负载测内存供电 时钟 数据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