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S23H 屏上下循环跳

楼主(2010-09-03):
    顾客的本  说以前的时候 就在屏的上下两端有几条横线 彩色的  很长时间了  现在才出现上下跳的情况  跳一下正常一下  一直在循环  我就让顾客放我这 了   我想外接试试  可是按FN加那个键没反应  顾客说 接投影仪没问题的  自己不敢肯定 是板子还是屏线还是屏问题  望高手指点下 ……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找一个同型号的屏代换试试,再判断是屏线还是屏本身问问题,也可以装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无所谓了  也没修 就说是修补好了  换了个 新的搞定

网友:
初一看,这个“跳屏”感觉屏的可能性较大,记得,HP,华硕本中有一批是LP的,几乎一看见跳屏99%换屏就OK。

显卡引起的故障,一般是:灰白色的白屏,不定时黑屏,花屏,满屏竖线,掉电等

仅供参考,拆下来测下屏即知。

网友:
这种一般是屏坏了,换屏

网友:
这是闪屏门的主角了.只能换修不了.

网友:
屏坏了 现在机器都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