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B380R 跑 4A

楼主(2010-09-03):
开始是 经常无故 死机,不是散热问题, 开始怀疑南桥, 测试内存  发现 2# 插槽不正常, 光上1根内存,发现还上 死机, 而且有时 不开机, 跑 4A ,   先 加焊了 南桥,  如果机器能开起来,可以运行一天不死机了, 但 放一晚上 后, 很容易出现  不开机  跑 4A  ,内存插槽也 有一个不正常,遂怀疑 北桥  910     也有问题, 加焊,  故障依旧, 换一片, 故障依旧, 有时还会 连跑码都不跑了,  把 CPU 座子 也加焊了,  现在是  2# 内存槽,上内存 跑不过内存,(槽子也加焊了), 1# 槽 跑过 38  到 4A , 怎么也过不去了,    BIOS  还没有刷, 我感觉可能不大,  我下步 就 准备 把 北桥 核心 供电 的 钽电容 都换掉了 ,   修的 无思路了,

网友:
问题因为你的乱搞扩大化了  你有没换查内存到北桥的电阻啊或者是断线了  或者是内存本身的问题

网友:
内存本身没有问题,这个可以肯定,  插槽 打了阻值,没有发现问题,    难道会上 内存电路 某地方不正常  导致 北桥工作异常 ?

网友:
  现在最头疼的就是南北桥都干过的机器了 现在已经不知道故障是什么了

网友:
那么多大件你都动啦  我估计报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