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刷8脚BIOS

楼主(2010-09-03):
请问,怎样刷8脚BIOS啊?在选择器件栏里我不知道选哪一个?

网友:
八脚芯片,上面有厂家的。你看下你的编程器里有没有。

网友:
你用的编程器不会是那种一块板的吧

网友:
你得找那种插八角的头啊  和我们常见的BIOS一样的刷

网友:
25X80AVS 25X80VS 24L004。。。。。

网友:
40脚32脚8脚小8脚刷BLOS方法是一样的  只要你的编程器支持就行,另外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对应该的你芯片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