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9-03):
IT8705F I/O的引脚PDF资料一点看不懂和W83627的一点不一样,哪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下不开机时查哪几个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8705F IO没有开机功能  一般用这种IO的板都是SIS  与VIA芯片的  因为这两个芯片是南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