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VID信号检测,判断好坏,VID组合的意思

楼主(2010-09-03):
到现在我还对这个名词搞不懂,网上查也是看不懂,专有名词很多,希望熟知它的朋友帮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CPU给出的信号,就是告诉电源IC这个是什么CPU的意思,维修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有一个RT9248A的IC,vid4无电压,en也无输出,不过换过IC了,不知道是什么,CPU座也加焊过两次了,不知道是什么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D是在CPU得到VTTFSB这个电压之后  CPU通过它上面的VID脚的接地与不接地  来拉低与置高电源IC上面VID脚的电压  让电源IC知道CPU需要多少V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