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03):
跑26断电,什么也不装,只装假负载也一样断电,强制加电跑到26后复位灯一直亮,但是不断电,查开关5V,短接开机后这个电压就是0V,断电后又回到5V,是不是这个开关这个5V开机后就一直是0V,就像开关一直按下状态一样,然后就是强制关机的意思,这个电压不知道怎么会拉低后不回到5V
强制关机

网友:
你跑线路啊,看走到哪里????

网友:
开机五伏待机再开机触发后就会变成0付 楼主你压着北桥它断点吗 ? 也有的板子不插风扇 也会自动断电 你的板子跑到26后亮机了吗 如果亮机看报什么的错把

网友:
吴清旭
的帖子
打一下PCIE显卡数据线的值看一下桥有没有虚焊了